西门子WINCC7.3在变量管理里面无法建立三菱驱动

楼主(2017-11-25):
西门子WINCC7.3在变量管理里面无法建立三菱驱动,其它的驱动都可建立,有那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WINCC 7.3会出现这种情况,把WINCC7.0的三菱两个驱动考到WINCC7.3里就可以用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也可以使用OPC服务器:MX 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