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软件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25):
两台电脑都出现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楼主:
能帮我看看这里的参数吗,松下A5的。

网友A:
可以读啊

楼主:
读不出来,也是缺少东西。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这里的参数吗,松下A5的。
用记事本打开就可以看到参数了吧,很清楚的。。。

网友C:
看一下能不能打开。可以打开。

网友D:
描述:图片
WIN的更新补丁 影响的 到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就行了。
描述:关于Windows版PANATERM不能正常启 动的现象
下载积分:+3(namae) 热心助人!

网友E:
学习了,了解了很多,楼上是助人为乐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