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5):
在设置参数里设置了485通信选择了modbus格式,波特率等,站号设置为0,
程序里还用在编写通讯参数吗?

5u的通讯地址好像是sd8502,但是在程序里输入不上,不知道我的方式不对还是怎么

做的是与刷卡器通讯,刷卡器支持modbus

  RFID 软件协议

软件协议
协议出厂默认参数:
通讯接口:    RS485。
通讯格式:    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
波特率:    9600(可软件更改)。
地址:        1(可软件更改)。
通讯方式:    监控主机与本装置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主从查询方式。
数据协议:    MODBUS-RTU

恒头

楼主:
读卡器的协议,
附件: 读卡器软件协议.doc (134 K) 下载次数:68
恒头

楼主:
设置的程序,和参数设置,连接上读卡器后,RD和SD灯一起闪烁,但是很暗哪种,而且闪烁间隔一秒以上,不知道正常不,监视情况下程序里也没有变化,一会就会超时报警
恒头

网友A:
好像不能用SM 8029

网友B:
连接正常是一直亮着的
QQ:611369538

楼主:
感谢,看来我的不正常
恒头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485通讯信号A/B接反了,

正确的接线方式:
RDA和SDA短接,接485九针串口3引脚
RDB和SDB短接,接485九针串口8引脚
SG空着,

如果跟我一样的新手建议看下rs232通讯和rs485通讯的区别,还有422也可以看看
还有modbus和485的关系,
在详细的看PLC通讯手册,关于串口通讯和modbus通讯的都读一下
再向大神请教的时候不要沮丧,被说这都不懂也不要沮丧,千万不要沮丧,多向大牛学习
恒头

楼主:
可以用,fx5u可以用,fx3u就不知道了,他俩的指令好多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用SM 8029
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