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用Q的PLC加QD77MS4控制伺服做纠偏

楼主(2017-11-2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求用两台伺服来做物料位置的纠偏,哪位大哥有做过类似的案子,共享一下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A:
那要看什么物料
是平台上的上的物料?那就视觉定位
如果是输送条状 如无纺布 包装行业的纸张等 就用张力+纠偏
这个根据现状和结构来的 纠偏的范围太宽泛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问问题 首先告诉前提条件或应用场景 要不然都是答非所问

网友B:
一个QD77MS4功能那么强大还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QD77MS4功能那么强大还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会者不难 难着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QD77MS4功能那么强大还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向 大
家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