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计数器指令

楼主(2017-11-25):
三菱计数器指令中,设定值设为零时,计数器怎么工作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正常计数,等于或超过设置值,C变为ON而已,还继续计数

网友C:
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E:
计数值不能设置为零吧

网友F:
二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