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5):
一共有y1-y19共有19个输出,有D1-D10共10个数据寄存器,D1-D10这10个数据寄存器中的值可以是1-19中的任意一个。比如,如果D1=1则Y1动作,
                                                                                                    如 果D1=2则Y2动作,
                                                                                                    如果D1=3则Y3动作。。等等,需要对D1-D10这10个数据

寄存器的值分别于1-19比较,共需要19*10=190次比较,这样的话,程序太长,有可以简化的吗,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吗,麻烦了。跪求

网友A:
你好,本站的下载专区都有或去三菱官网下载。你也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 http://www.91hmi.com/page/20/

网友B:
引用楼主huaidong于2017-11-25 22:57发表的 三菱程序简化 :
一共有y1-y19共有19个输出,有D1-D10共10个数据寄存器,D1-D10这10个数据寄存器中的值可以是1-19中的任意一个。比如,如果D1=1则Y1动作,
                                                                                                    如 果D1=2则Y2动作,
                                                                                                    如果D1=3则Y3动作。。等等,需要对D1-D10这10个数据

寄存器的值分别于1-19比较,共需要19*10=190次比较,这样的话,程序太长,有可以简化的吗,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吗,麻烦了。跪求

是在看不懂~~~~Y1~Y19 有19个输出这句话,按理说如果是FX系列的话,8进制的,也不会有Y19,如果是Q,L等系列,16进制的,Y1~Y19也不止19个输出呀。

而且标题为三菱程序,那应该是三菱PLC了。

买台好一点的PLC,然后支持位的间接寻址,不需要比较190次,甚至于不需要比较……
2596173054是我的QQ。大神能加一下吗,交流交流,先谢谢啦

三菱Q04UDV的CPU,是的,Y是16进制的,我说的这个Y19的说法是错的,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Q04UDV的CPU有间接寻址吗,有的话能大致指导一下吗,我是初学者,在这个问题这卡住了,非常谢谢。

网友B:
Sir:

    我前面的回帖已经告诉您了,买个好一点的PLC,是支持类似于:
                 OUT  Y0Z0

    这样的位寻址方式的。

网友C:
可以查看一下编码解码指令的使用方法!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