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三菱3UPLC的步进程序中使用DDRVI指令,设定了固定脉冲量,以脉冲发送结束位M8029作为跳转下一步的条件,下次再用这个指令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脉冲还没有全部发送完成,接收到其它信号就跳转下一步,下次再使用这个指令就出错不发脉冲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哈哈,写程序的必经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写程序的必经之路

敢问如何解决此问题呀!

网友B:
一般在程序不会程序这种情况啊,无非就是归原点,或者你设定的精确移动量!你可以用个暂停或者异常报警来限制它,只要他脉冲没有走完,8029是没有信号的!或者你触摸屏设置个暂停按钮,当点下这个按钮就停止脉冲输出!

网友C:
看看步跳转的时候,DDRVI的执行条件有没有断开。
膜拜高手

网友A:
M8029是不能多次用的,用的多问题多,做延时的都是不知道如何解决了的应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步跳转的时候,DDRVI的执行条件有没有断开。

确定是断开的,但是因为跳开前脉冲没有发送完成,再次用这个指令,就出错了,脉冲输出端口不亮,驱动的马达也动不了。就是把这段程序放在步进程序前,在步进程序里用数据寄存器赋值,辅助继电器驱动它,只要它脉冲没有发送完就一样出这个问题。但是在步进程序前用这个指令做马达手动正反转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唉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29是不能多次用的,用的多问题多,做延时的都是不知道如何解决了的应急办法

我也没有用M8029,三个脉冲输出点共用一个标志位,感觉很不靠谱,都是用那个脉冲输出中那个标志

网友D:
用M8340 m8350 m8360会好点不

网友E:
这么写没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但是如果脉冲还没有全部发送完成,接收到其它信号就跳转下一步”

既然脉冲没有完成,就不应该让它跳转到下一步啊。

M8029是可以用多次,每条定位指令紧贴着写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但是如果脉冲还没有全部发送完成,接收到其它信号就跳转下一步”

既然脉冲没有完成,就不应该让它跳转到下一步啊。

M8029是可以用多次,每条定位指令紧贴着写一个。

我们做设备的经常会遇到,就是出现误动作或是紧急情况需要急停,就会出现脉冲没有发送完成而马上停顿的情况,一切为了保证安全。
QQ:611369538

网友H:
实时清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如果脉冲还没有全部发送完成,接收到其它信号就跳转下一步”

既然脉冲没有完成,就不应该让它跳转到下一步啊。

M8029是可以用多次,每条定位指令紧贴着写一个。

在相对位置控制模式里,有些场合是需要根据外部的感应信号来执行下一步操作的,你不知道马达具体走多少脉冲才会碰到感应器信号呢,所以只能给尽量大数值的脉冲数,碰到感应器信号就执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I: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多年,最后我解决的办法是在步进点之外做几条m去驱动ddrvi指令,在步进状态下驱动m,这样就不必加延时这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多年,最后我解决的办法是在步进点之外做几条m去驱动ddrvi指令,在步进状态下驱动m,这样就不必加延时这些。

这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法。
QQ:611369538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法。

这不是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法,这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一个程序只需最后一条定位指令,前面用M和D给值启动定位。三菱手册有详细全面的例子,好好看看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K:
一个扫描周期内原点回归完成紧接着就去走DRVA就会不动,需要下一个周期执行drva
多试试就知道吧
学习不掉队

网友L:
这个要用对应的脉冲输出监视继电器作为跳转条件。M8029有多个功能指令结束的时候都会动作的。

网友M:
加個延時或是加個脈衝執行中B 接點再跳下個步進

网友N:
学习下,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