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电机运行与过载的开关量输入信号要不要采集

楼主(2017-11-26):
PLC 控制,上位机和指示灯显示。电机运行的信号和过载的信号要不要采集。如果每个电机都采集,这样占用的输入点确实有点多,采集与不采集各有什么缺点优点。过载从热继电器辅助触点取信号可以吗?输出有显示电机运行电机停止指示灯。谢谢解疑答惑

网友A:
个人建议热继的辅助触点一定要接入PLC,所有采集的数据放到连续的地址里,这样读取可以一次性读取

网友B:
很简单,就是预算的问题,你要采集,肯定元件的预算费用肯定是要增加很多的,接线的工作量肯定要增加,其实,个人认为不采集也是影响不大的

网友C:
主要看预算和客户要求,过载可以取热继电器工作状态,运行可以取接触器工作状态,停止可以不用接入PLC

网友D:
个人意见不采集,因为每个电机都是独立的,要先自己确保是正常运行后才并入整个系统,我的PLC只管控制动作,这样子系统没有那么复杂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