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11-26):
刚买个plc想试验一下
输入了系统字sm0.1之后,q0.0一点反应都没有。是plc有问题么?还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解答下

网友A:
SM0.0:上电后该位始终为1
SM0.1:该位在首次扫描时为1,然后为0

网友B:
不要用SM来控制Q。用 I0.0试试。

网友C:
类似于三菱的M8002 能看到什么呢?

网友D:
一个扫描周期那么短,你又不是闪电侠,能看到才怪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