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同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即实现同步驱动。

楼主(2017-11-26):
请教各位高手:
如何用编码器同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即实现同步驱动。
三菱的plc如何编程?
在此深谢

网友A:
用编码器测速或是定位,plc作比较
下载积分:+1(lewis3135) 真诚感谢!
旋转编码器

网友B:
先测量,再跟随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QQ:611369538

网友C:
编码器脉冲频率 ×系数= 给定步进频率 系数多少根据总体的速度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