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坐标反馈讨论

楼主(2017-11-26):
本人是新手,见有的机器,把马达的伺服关掉了,当前位置会跟着手推滑台位置变化而变化,想知道用什么样的马达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编码类型一定要绝对位置型的吗?
用的是QD75D2模块,是不是用绝对位置编码器的马达,才能读取它的马达位置坐标?例如触摸屏上的马达当前位是用从G800 G900读来的DXXXX,关掉伺服马达的伺服信号,然后用手推动马达机械手,触摸屏上面读过来的位置DXXXX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你说的关掉并不是断电,G800是轴1 进给当前值 (L)

楼主:
是把servo off, 没有关闭电源呀。当前位置会跟着手推滑台位置变化而变化,是这个意思。

网友B:
首先你确定是否关电,设备关电?特别是伺服驱动器关电
如果关电,PLC需要获取伺服编码器的位置才可以,通讯方式
如果是没有关电,只是关闭使能,那么可以通过通讯方式获取电机位置,也可以通过驱动器反馈脉冲方式获取电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