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请教一下各位吧友,今天设置了一台三菱J4伺服定位设备,通过FX3U控制的。
伺服驱动器设置了2000脉冲走一圈,结果我发2000个脉冲,电机走了将近一圈半,后来用设置电子齿轮比的方法,电机还是多走了将近半圈。
后来检查一下,我发送1000个脉冲,结果驱动器里的反馈累计脉冲显示4万多,指令脉冲累计显示1037,PLC的D8340寄存器显示的是1000。
万能的网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第一次搞伺服电机,真心求教。

网友A:
你检查几个问题
1、发脉冲前将指令脉冲累计清零 如果你2K个脉冲 接受就可以对比 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
2、检查这款伺服编码器精度 是否你电子齿轮比计算错误
3、还有一种情况 接受脉冲范围 有的伺服是可以这是200K、650K的 集电极的接法是这个范围 不知道你用的是新驱动与否 旧的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 这个我是遇到过 100K的脉冲 使用的接受650k的频率 会造成滤波错误
  • 下载积分:+1(非人类0608)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B:
    我怀疑是楼上说的第三种
    QQ:611369538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答,的确是1楼说的第三种原因,我忘记调参数了,今天白天试了一下,OK了。

网友C:
    究竟调了什么参数好的?纳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究竟调了什么参数好的?纳尼?

    J4伺服的PA13参数里的脉冲串滤波器参数改为选择500KPPS以下,PA13调成“X2XX”

网友D:
引用 楼主:

    J4伺服的PA13参数里的脉冲串滤波器参数改为选择500KPPS以下,PA13调成“X2XX”

    为什么我这说明显示的是500M不 500K?这些代表什么意思呢?
    多多学习

网友E:
    500m应该是手册错误了,目前能达到50m的都是高级货了。以前的通用伺服,都是100k,200k,  500k 的多,差动的就大一些。集电极开路的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