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子齿轮比计算

楼主(2017-11-26):
已知,分辨率160000 转盘的转速比是78比1电子齿轮比怎么算

网友A:
我记得手册上有案例的吧,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B:
也沒有寫精度怎麼計算

网友C:
精度乘以伺服分辨率除以导程再乘以减速比。

网友D:
先要,假设你要的脉冲当量,也就是 电气精度为,0.01 度/脉冲,那么 转盘一圈,就是 36000 个脉冲,那么,36000 * A/B = 16000*78,

网友E:
你电机驱动的是什么装置?转一圈有多少mm这东西没得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