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安川伺服求教。。。没用过

楼主(2017-11-27):
各位神侠,求教:
厂内有一台老设备,用的是安川伺服SGDH-10AE,带着个NS600.....坏了现在在改造:
1,现在不用NS600了,但是拔掉后伺服报警,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有参数问题?
2,但是现在PLC有脉冲输出,但电机不动
接线是这样接如下:1,2----SG-----N24
32----/AML-----------N24
31---AML+----------X15
40----/S-ON---------Y3
42,43-------P-OT,N-OT-------N24
44,---------ALM-RST--------X14
47-------+24V-------P24
3------7短接,11---13短接, 15----18短接
8------/PLUS------Y0; 12-------/SIGN-------Y1
14-------/CLR--------Y11
3'参数设置如下:
pn000-----------10
pn200---------0000
pn201---------1000,pn202----32768,pn203-----5000, pn50a------8100.pn50b-------6548,pn50e-------0000,pn50f------0200, fn001------4
求指教,跪谢!!!

网友A:
用sigmawin+,在没有接NS600的情况下,做初始化,恢复出产设定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查查报警代码就可以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C:
伺服报警还是机器报警 要是机器报警的话 伺服没有 就改变一下伺服的报警逻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已经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现在已经搞定!
将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公布出来,给后来者提供经验,这个是最起码的尊重,不然下次没有人理你的了
QQ:611369538

楼主:
楼上说的是!小弟疏忽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相关手册,上官网也没找到,后来问了一同事,找到了,关键还是看手册,手册很重要!!!
解决方法:1,从手册上找到以前用现在不用NS600的处理方法----7.2.11应用模块检测结果的清除(FN014)
2,对伺服单元的初始化,
3,电工把脉冲信号短接错了,集电极开路用电源3-----7搞成了4----7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