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减速

楼主(2017-11-27):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能否用外置电位器设定?可以的话,怎么做?谢谢啦!

网友A:
在我印象中外置电位器只能控制速度吧
加减速时间只能在参数里面设置
QQ:611369538

网友B:
可以通讯给定

网友C:
加减速时间外部不能控制,买特定的

楼主:
有什么特定的?

网友D:
加减速时间没见过用电位器调整的

网友E:
PLC 根据需要的时间控制频率调整就可以了,我做过

网友F:
要看什么变频器 一般的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高级的变频器是有这个功能的
比如艾默生的m700系列
不但可以带变频 还可以伺服 还可以变频+编码器
当然可以编程 通讯 也可以简易IO编程
高级编程是CODESYS

网友G:
看手冊,如台達VFD-S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手冊,如台達VFD-S
这个也是在参数设定啊,
QQ:611369538

网友H: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I:
可以通过PLC给定,

网友J:
走通讯可以在人机上给定

网友K:
只在参数里设置过,外围加电位器真没见过...

网友L:
还是做通讯吧!电位器只是相当于给定一个模拟量,同样的位置,新的和旧的也不一样!哪怕就有这个功能,也不直观,如果做通讯,还可以在触摸屏里显示出来,又直观,又好设置!

网友M:
要么用输入点这个只能是切换,要么走通讯

网友N:
加个上位机可以实现的!

楼主:
请教了三菱公司,已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加上位机走通讯啦!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看手冊,如台達VFD-S
通过他的思路,可以通过多段速来实现,用外部端子控制多段速,而每段速度的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你需要的。你可以试一下是否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P:
个人觉得通信比较难

网友Q:
有,电位器通过模数转换给到PLC,PLC和变频器通信把加减速时间值给到变频器。不过,傻子才会这样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