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在动作过程减速

楼主(2017-11-27):
今天遇到一个有趣的事, 一台设备上一个气缸很长大概接近400mm 如何保证效率的情况下让它到位时平稳(不能装缓冲器)。 于是我们在控制气缸电磁阀1的a出气口接入另一个电磁阀2的进气口,在电磁阀2的a和b口 一个接节流阀一个不接 通过一个3通接到气缸上。设定一个延时 接通电磁阀1 0.5s后接通电磁阀2 于是 就可以实现气缸走到2/3时减速 缓慢到位。
第一次遇到这样弄的。。。。电磁阀2的作用感觉像是中间继电器一样 选择气的大小。 有点意思值得分享一下

网友A:
能弄个图出来吗?这样更具体了
QQ:611369538

楼主:
瞎画了一下

网友B: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C:
這個是可以的啊,但是好偈没有必要

网友D:
有点意思,不错啊,赞一下楼主

网友E:
FESTO研发出来个叫软停止的功能,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F(2017-12-27):
活学活用啊。

网友G:
My display is breaken.

网友H:
用一个平稳气缸就可以了,不用这么麻烦的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I:
这如同真空和大气转换结构类似,有一个soft vent结构,可以控制速度的!

网友J:
减速同时压力能保持不受影响吗?

网友K:
这个可以有

网友L:
好像有一种气缸两端有自带缓冲器在缸体内部

网友M:
有点复杂的 感觉

网友N:
这个思路可以

网友O:
这么巧,我这也有这么用的。

网友P: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Q:
用气体做压缩介质,行程速率不均,不如液体介质

网友R:
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气后,通过第二条进气口进气。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弄多一个小吸气。
技多不压身。

网友S:
这操作溜得飞起

网友T:
是不是可以将电磁阀的输出端口做成PWM 输出 这样可以平稳的控制气路 继电器用SSR 控制

网友U(2018-01-30):
这个有点意思 值得借鉴 虽然说一般都是加缓冲的装置 但是也有那种自带缓冲的气缸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V:
简单,如果你做过液压设备,这种结构多的要命,比这复杂的多很多,气压是非常简单的结构

网友W:
这种功能的气缸就有,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X:
之前做过类似的案例:我是在给气缸通气的通路上加了一个Y型3通,作用是给供气路泄气,但是泄气不能比供气大,最好可调的

网友Y:
在快到气缸80%行程上装上一个磁性开关控制2号电磁发的开启是不是更好,可以试一试!

网友Z:
楼上的思路不错,好像我们的机器上就是这个思路,我们是液压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楼上的思路不错,好像我们的机器上就是这个思路,我们是液压的。
有一种玩意叫做比例阀。

网友AB:
有些设备也需要这种功能。

网友AC:
研究一下

网友AD:
楼主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单向节流阀。

网友AE:
找机会实验一下。

网友AF:
不错,多加一个磁性开关,可以任意点加速或减速,这样动起来有变频气缸的效果啊。

网友AG:
像风一样

网友AE:
加磁性开关要气缸支持才行吧,如果气缸杆里面没有磁环的话,也加不了啊!

网友AH:
我原来做过一个,用的五位三通阀,中封的,我当时的负载惯性非常大,所以在减速的地方直接断气,惯性能把气缸拉过去,但是气量不够所以气缸产生了一个向后的拉力,拉力抵消惯性,所以减速到达,到了之后再给它通上气,达到了减速到达的效果。估计你的负载惯性很小,惯性大你这样基本上减速不了

网友AI:
这个气缸返回的时候不是没有减速了?直接用五位三通用时间控制会不会方便一点
无风不起浪

网友AJ:
咋不上天呢

网友AK:
能解决问题的操作都是好操作

网友AL(2018-03-05):
FESTO研发出来个叫软停止的功能

网友AM:
引用 网友E:
FESTO研发出来个叫软停止的功能,可以了解一下。

对,费斯托有一种自己研发的“自动气缓冲”气缸,不过可能价格比较贵

网友AN:
实际工作中也可以?

网友AO:
这个操作可以  赞

网友AP:
不懂,楼主思维新颖

网友AQ:
good idea!汽缸始终还是汽缸,不如上直线马达吧。

网友AR(2018-04-21):
有用!顶起
为你的努力鼓个掌

网友AS:
这种功能的气缸就有,干嘛不直接用,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AT:
用比例阀门控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