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QD75D4N模块可否只用两个轴?

楼主(2017-11-27):
QD75D4N模块可否只用两个轴?其他轴不用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的,只用1轴也行。
参数考虑到可能 限位会报警,那可以改一下逻辑关系。把限位那里原来的负逻辑改正逻辑。
上电后不报警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用1轴也行。
参数考虑到可能 限位会报警,那可以改一下逻辑关系。把限位那里原来的负逻辑改正逻辑。
上电后不报警就行。
正解,可以少用,不可以多用
QQ:611369538

网友C:
可以,必须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