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表与三菱PLC通讯请教

楼主(2017-11-27):
请教一下大神们 我现在有一台E5DC的温控表和一台三菱FX3U的PLC 我用的是modbus通讯来做的 下面是程序和触摸屏的程序 但是温控表CNS 补偿值我必须在温控表上面进行,我先想请教一下怎么能在触摸屏上进行修改?是用哪个地址来做?

网友A:
期待大师出现。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B:
你都用上了三菱的485ADP模块了,只需要按照指令写入对应的寄存器里面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没有手册,谁知道你仪表里面的地址是多少。所以你要把资料提供齐全。

网友C:
要知道温控表的通讯地址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提供的少了 资料提供少了

网友D:
用MODBUS扫描器先实验下,自己试试最清楚了,扫描器可以自己随便写地址,看通讯能否成功。

网友E:
ADPRW H1 H3 H2000 K1 D25 ( 讀取目前溫度到 D25 )
ADPRW H1 H6 Hxxxx K1 D225 ( 寫入資料到設定溫度 D225 , 表上我不會看 SV 是那個 )

网友F(2018-09-25):
同一时间只能驱动一条ADPRW指令吧,你一次驱动多条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