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 连接PLC

楼主(2017-11-27):
RSlinx 连接PLC,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好像也Ping不通!配置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有些设置没对,给你个手册,一步一步做,
AB CompactLogix PLC基础培训.pdf
路远求索

网友B:
RSlinx从新安装一遍。

网友C(2018-01-05):
Ping不通,
那不通RSLinx沒有關係
表示你PC跟PLC之間的網路就有問題
可能是網域不同
再檢查一下!!

网友D:
ping通是基础,然后驱动对应后连不上得先装相对应的EDS文件即可

网友E:
ping不同,看看你的PC端是否联网,与你的PLC肯定要在一个网段,虚拟机的话,看是桥接模式还是NAT模式

网友F(2018-03-19):
楼主,解决了吗?虚拟机 ping 不通,检查楼上说的虚拟机设置,桥接还是NAT,另外还要看看有没有网络共享(包括免费WiFi软件)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