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新入电气设计行业,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这个。根据电机功率计算断路器的电流,然后整个柜子的总断路器是不是所有的小断路器的电流相加,热继电器的选型是不是也一样。百度搜了一下计算比较复杂,有没有简单的计算方法。感谢回答

网友A:
你先看看人家配电柜,实体跟理论有差别

网友B:
依法規決定

第159條
過電流保護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 、 分路過電流保護設備須能通過電動機之起動電流,其額定值應視電
動機之啟動情形而定,通常以不超過電動機全載電流之2.5倍。或按
表159選用適當之額定值。
二、幹線(Feeder)過電流保護器以能承擔各分路之最大負載電流及部分
起動電流。如各電動機不同時啟動時,其電流額定應為各分路中最
大額定之電動機之全載電流1.5倍再與其他各電動機額定電流之和。
三、主幹線之過電流保護器,其電流額定應為最大幹線過電流保護器之
電流額定與其他各幹線所屬電動機額定電流之和(如有電燈及電熱負
載時,其負載電流亦應計入)。

网友C:
总开关的选取,不是各分开关电流之和,要考虑同时系数,否则开关会选得过大;根据电机电流选开关,先计算出电机额定电流,再看开关技术参数,要选择能避开启动电流的那种型号。既然搞电气设计,工厂供电应该学过,再看一看很有用。

网友D:
多看看书,实际操作经验很重要

网友E:
当然不是总开关的等于分开关之和啦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