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高手指点控制六工位转盘

楼主(2017-11-28):
求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控制一个六工位的分割器,前一个工位检测,如果检测出不良品在第三个工位被捡出,最后一个工位捡良品。

网友A:
用数据位移法就可实现了,我做类似的产品(生产电容器的12个工位)。

楼主:
兄弟,能给个实列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B:
圆盘类型(分割器),包括直线型的都是一样的道理,用移位指令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上传一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E:
用移位指令

网友F(2018-01-02):
弄过类似这种延迟判断的,一开始我没想到移位指令-我是直接把检测数据反馈到寄存器里。然后读取寄存器对应的值,其实可sftl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G(2018-03-27):
--------------------好久没用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