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为PLC选传感器要注意电流吗?

楼主(2017-11-28):
各位高手,我记得有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选传感器要注意哪些?我之前选传感器就注意是PNP还是NPN的就可以了,当然电压都是DC24V。面试官告诉我还要对内部电路很熟,不然电流大了会烧PLC的输入口。所以想在这里请教高手们,选传感器真要注意内部电路和电流吗?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毛线,PLC才是用点装置,什么破理论,还烧plc

网友B:
那你可以中转一下啊,或者用三线制的哈,

网友C:
是要注意啊,PLC的输入点上都有电压电流限制的,不过市面上的传感器都已经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QQ:611369538

网友D:
电压没错是不可能烧的。本来24V接个220当然烧。电流是负载决定,不是传感器决定。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感应器能用多少电。接错线了,当然容易烧触点。电磁阀的正负极,接错试试。在布线上还是有学问的。

网友F:
晶体管PLC点位一般是500mA, 一个24V的传感器最多也就100mA的电流, 而且现在的PLC的输入端源型还是漏型都
是可以通过S/S端接线来改变的,所以,一般来说选对电压就行了
传感器的电压也是范围的 ,就算是供电电压小于24V, 串电阻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选对传感器类型,根据使用环境来选择到底是光电型,金属型,光纤,对射式,反射式,耐温性,抗酸碱,抗腐蚀性等等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楼主,这个面试官要么是半桶水要么就是故意找茬了,PLC输入点电流大小取决于输入点电压(I=U/R),r是PLC输入点内阻,U是输入点施加电压的(PLC输入点工作原理一般都是施加电压,输入点内部光耦导通,信号就拾取了,可以直观的把它当成是点个灯,灯亮后级的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灯的电流取决你附加给它的电压)

网友H:
接错线可能烧PLC输入口,接线正确的话,不会有哪个厂家生产的传感器会烧你的PLC。但是要注意:不要把不是接PLC的传感器接到PLC输入口。

网友I:
这个有意思了

网友J:
面试官问错了
应该问200个传感器应该选多大电流的开关电源
估计这个面试官 遇到的问题以为是电流的问题 所以也问问你了 让你确认下 哈哈 没想到你被唬住了 哈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我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K:
面试官扯淡!输入点是用光耦隔离转换的,基本上任何一个同一电压等级的传感器都不会烧掉输入口。你就是把24V直接接上去也没事的,君不见很多运行反馈都是接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的一端与另一端的24V接起来?!只有输出点才考虑电流的,晶体管输出的带负荷能力小于继电器输出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L:
选传感器除了注意是PNP还是NPN外,确实还需要注意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负载的需要,不能一概认为电流不用考虑,对于感性负载来说更是这样。
但对于PLC的输入点来说这一点可以忽略。

网友M:
PLC的输入口内有限流电阻,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N:
楼主应该反问面试官一句:哪种情况会导致电流过大。
真诚感谢!
谢谢提醒,下次要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就知道该怎么反问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O:
面试的是个250,啥水平,垃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