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关闭编码器还能继续工作吗

楼主(2017-11-28):
伺服电机可以关闭编码器还能继续工作吗 前面我们公司有个伺服器报20 编码器异常2我们查了一下说明书 那天我们公司新来的 工程师就说 把编码器关掉 请问编码器关掉后还能正常工作吗 没有编码器怎么知道它的点位在哪里 求大神们指导下 让我们新手多学习学习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A:
偷笑!!!
我也想知道编码器能用什么方法关掉!

网友B:
我估计你们公司请了一个假工程师

网友C:
三菱的吧?

网友D:
编码器拔掉后也能工作,但是数据不准。(实践中观察的)

网友E:
编码器坏了不去修,却想着关闭编码器功能,这什么逻辑?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你来的这个工程师估计不太懂伺服和普通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区别,
这三个结构不一样,但是都可以有编码器,
步进电机可以有,
普通电机可以加,
伺服电机必须有,
伺服没有的话驱动器会报警,如果调参数也可以转动,但只是判断故障用,没啥实际应用价值
如果有动手能力,建议看下故障内容,如果编码器有问题可以去买个配件换上,很简单的
如果公司比较有资金找个第三方维修,半天就OK了
恒头

网友G:
编码器线松了 伺服都不能工作 ,

网友H:
编码器线 是换掉 不是关掉吧

网友I:
编码器的线没接都会报警,根本动不了啊
QQ:611369538

网友J:
哈哈,你试试不就指导了吗

网友K:
伺服变瞎子了,也能动?

网友L:
开玩笑啊,就算你编码器线没接好都马上报警了,还想去掉编码器啊,你以为变频器拖动电机啊

网友M:
没有了编码器,你位置环用什么来检测啊。

网友N:
线拆了 立马报错

网友O:
所有伺服电机貌似只要编码器只要断开,马上就会报警的吧?又不是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

网友P:
要么你听错了,要么你说的那个工程师是滥竽充数的2B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