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三菱Q系列plc可以像fx系列一样用ddrva 定位指令吗?

楼主(2017-11-28):
如题,Q系列plc能不能像fx系列一样用ddrva指令?或类似指令,初学Q系列,请别见笑。
还有写程序已经习惯了梯形图加步进流程,Q系列不支持,有没有好的方法?建议该怎么写?
接手一个工程,16个伺服电机,普通IO大概120点左右,配置是qd75d4模块4个,485通讯变频器5台,如果请人做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A:
请人做应该100K以上吧。
用75D4,应该有模块的专用定位指令。

网友B:
不能用DRVI的
Q没有内置定位功能,要用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的样例本站发的有: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54569.html
定位模块的手册看:
http://down.ymmfa.com/?id=53

楼主:
谢谢回复!
追问:
举例,mov k1 u0\g1500,执行中急停。然后用什么指令回到零位呢?
先计算g800里边的数值,再计算,然后再定位?

楼主:
谢谢站长,我手头上已经有plc事物,线也已经连接一轴,回零,转动都已经没问题了。
因为第一次接触Q系列,才发现以前在fx系列上东西根本不能在Q上实现,sfc没用过,所以很无奈。

楼主:
福建福鼎,大概报个价。

网友C:
要请人做吗?可以联系我。18020245416

网友D:
回原点有回原点对应的寄存器,k9001,k9002

网友E:
使用定位模块,一些指令应用细节建议看手册,如果项目周期短,建议请人做.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F:
MOV k9001 Un\G1500 第一轴机械原点复归
MOV k9001 Un\G1600 第一轴机械原点复归
MOV k9001 Un\G1700 第一轴机械原点复归
MOV k9001 Un\G1800 第一轴机械原点复归
第一轴动作Y10
MOV k1 Un\G1500 第一轴第一个定位位置启动号码。
位置Un\G2006 速度Un\G2004

网友F:
手册 附录2 有定位的数据号码。。

网友G:
Q系列比FX更强大

网友H:
2楼正解。。另控制Z轴的驱动器最好有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