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本人菜鸟,需要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在改设备时有X20这个感应灯(常开的)不用了,程序里面要怎么修改这个?是不是要删除所有的X20常开和长闭的点就好了?
        如果不修改程序则需要将这个点短接!这个程序怎么修改?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x20全部刪除

网友B:
FX系列的话就在X20触点后串一个LDI M8000

网友C:
如果以后还用,或者点数够用就短接,最省事
如果点数不够用,以后还想用,那就换成内部继电器指令,串上m8000
然后看下程序如果有常开和常闭,纯粹的删除会破坏程序,建议富裕点的情况下,短接
能看懂程序那就一点点的改
恒头

网友D:
看程序时怎么做的 ,我一般输入点输出点 都是经过M继电器转一次的   这样对以后方便

楼主:
各位大师,那应该是一个原位感应灯点,动作简化后这个点就不用了,但是如果不短接它就会原位故障报警,设备开不起来,这个点以后不会再用了。
由于改的设备多,每一台都去短接点有点麻烦,想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感谢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那应该是一个原位感应灯点,动作简化后这个点就不用了,但是如果不短接它就会原位故障报警,设备开不起来,这个点以后不会再用了。
由于改的设备多,每一台都去短接点有点麻烦,想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感谢各位大侠帮助!

相比于改程序然后每台去下载,还不如每台去短接这个输入点更好
QQ:611369538

楼主:
程序一样要更改的,因为其他动作也要改
目前操作是改程序+短接点

楼主:
各位大侠已经解决了,把要短接的点常开改为常闭,常闭改为常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