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工控人身边工具价值多少?

楼主(2017-11-29):
工控即是工厂自动化控制,作为一个工控人,经常出差调试,面对各种机器人、PLC、伺服、触摸屏、工控机、身边有哪些趁手的兵器 ? 看看你的装备值多少钱。
http://mp.weixin.qq.com/s/0iGsbuV98dfhAdnkB8FOdg
你们本本什么型号

网友A:
系统内存一定要大,电脑启动用固态,机械硬盘大点,可以装虚拟机,我们都是三菱一个虚拟机,AB一个虚拟机,像solid works这些大的软件安装目录直接装在固态下,启动也快,关键是系统崩溃了不用那么麻烦装软件,只需要装个虚拟机软件就OK了。

楼主:
你的本是什么 型号?

网友B:
3200神船咋样?

网友C:
计算机接口齐全些最好。

网友D:
过来看看情况

网友E:
每天背着二万元,旅游呢!

网友F:
工具是有价的,知识是无价的!

网友G(2018-01-02):
这软件就得花不少钱了吧?

网友H:
联想的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I:
华硕一台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