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感应器串联

楼主(2017-11-29):
同志们,现有一台设备需要改造,原来的系统不想更改他的程序和硬件,想把新加的气缸的控制和感应串在原来的感应器上,可以实现功能。主要考虑到后期维护,想问下有没有一个小控制板之类的,把四个传感器的信号合为一个信号,也就是4个传感器都到位了,才给出一个到位信号,能单独指示四个传感器的状态。如果直接两芯传感器串联接的话,一个是稳定性、维护不方便,一个是担心传感器的寿命。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如果加四个小继电器呢

网友B:
可以加时间继电器来实现吧,但是比较多,罗嗦!

网友C:
看什么样的气缸感应,如果是两线式的感应,可以直接串联。别的样式,就要考虑其他方法了。

网友D:
可以加块继电器板

网友E:
加个继电器板吧
QQ:611369538

网友F:
PLC上有多余点,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G:
不建议感应器串联。见过两个光纤放大器串联的接法。需要维修的人事先看懂接法。一般认为两个光纤放大器就是两个x的输入信号。串联了,第一个有输出的时候,第二个才接通电源。第一个没输出第二个没电源供应。有一定的迷惑性。不少人维修的时候还以为第二个放大器坏了呢。检查接线才发现没问题。不提倡这种接法。

网友H:
电子式传感器不建议串并联,除非说明书有明确说明可以并给电路图。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1楼主想4个信号合成一个信号
2还要知道每个信号是否正常,也就是直观的看到它通了
解决方案
买个几百的PLC 淘宝上 估计还有几十块的 然后写个程序就完了
下载积分:+2(hongsenmu) 好贴好贴!

网友J:
你最好是在原来的程序后面加上一小段独立的程序
这样控制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气缸位置传感器(磁环),不建议串联使用,而且还是4个信号合成一个信号
这样就非常不稳定,有可能会改变气缸动作
使用西门子的LOGO应该够用了

QQ:1121930977

网友K:
最好加继电器,两芯串起来好像看不到各自状态,三芯串起来感应会有顺序,维修找问题比较麻烦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L:
按9楼说的干吧!增加一个PLC,省事得多,如果采用串联的方式,如楼上所说,会给以后的维修增加很多麻烦!自己也亲身体会过!

网友M:
我自己做过用74LS08的与门,做一个小是电路,简单 方便。。

网友N:
用三线制的感应器,然后每个感应器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的

网友O:
4个继电器开点串联最简单

网友P:
同意三楼

网友Q:
如果不看程序,一切都是白搭。建议看下程序,从程序入手改动非常简单。如果忽略程序可能麻烦。开关信号都和工艺有关系的。

网友R:
第一个传感器的输出接第二个传感器的供电,第二个传感器的输出接PLC,也可以的。只是维护不方便,正常人不会这样干的; 加继电器也是一个办法。

引用 网友N:
用三线制的感应器,然后每个感应器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的

网友S:
啥不建议啊  楼主主要是想又快又好的解决方法。我们这边气缸用的时2线制磁环开关  直接串联就可以了  何必总纠结呢

网友T:
不建议串联,两线的从经做过串联,及不稳定。还是楼上的建议,不换原PLC就加个小型价格便宜的小PLC来提取信号处理后输出给你工作的PLC吧

网友U:
直接改程序多方便

网友V:
最好不要这样操作

网友W:
加继电器是最好 的办法,不去更改程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