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目标:使用ic读卡器读取数据,传送到电脑,生成相应的数据,可以利用桌面表格什么的进行编辑等等
现在有ic读卡器,支持modbus,PLC:三菱fx5u、fx3u和西门子200,三菱的更熟一些,触摸屏有昆仑的和三菱的,电脑一台
现在ic读卡器与PLC已经连接上了485的,可以读取IC卡的数据,后续的就不知道怎么把大量的数据进行保存,保存的数据怎么传送到电脑,传送到电脑怎么进行编辑

初步是把ic卡的数据保存在plc内,但是程序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学习
电脑这块不知道使用什么,
望大神指点,刚学习
恒头

网友A:
上位机做软件

网友B:
读卡器直接和PC连接就可以了啊,不用经过PLC和触摸屏,就编一个PC的数据收集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C:
电脑编写软件釆集plc数据。用三菱plc容易点。需要支援可联系看签名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都是大神,学习之路还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直接和PC连接就可以了啊,不用经过PLC和触摸屏,就编一个PC的数据收集就可以了

环境比较恶劣,还有一段距离,用PLC还稳定一些,还有一些动作需要控制,其实PC就为了监控读取数据
恒头

网友E:
读取PLC的数据,常见的有两种:第1种是上位机用组态王、力控、WinCC、MCGS、GT WORKS3等组态软件,有些还要用OPC服务器软件,设计监控系统,读取PLC的数据,以表格形式保存。这种方法设计画面、脚本程序的步骤较简单,但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需要支付软件费用,否则涉及侵权,一不小心会惹上官司。第2种是用VB、VC、C#等语言编写程序,读取PLC的数据,以表格形式保存。这种方法设计画面、程序,成本低,但难度较大,步骤较复杂。

楼主:
感谢感谢,对对,这就是想要的答案,感谢大神,!!!!
引用 网友E:
读取PLC的数据,常见的有两种:第1种是上位机用组态王、力控、WinCC、MCGS、GT WORKS3等组态软件,有些还要用OPC服务器软件,设计监控系统,读取PLC的数据,以表格形式保存。这种方法设计画面、脚本程序的步骤较简单,但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需要支付软件费用,否则涉及侵权,一不小心会惹上官司。第2种是用VB、VC、C#等语言编写程序,读取PLC的数据,以表格形式保存。这种方法设计画面、程序,成本低,但难度较大,步骤较复杂。
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