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软元件使用列表中有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29):
如题目所述,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打开软元件使用列表,错误那一列出现ERR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没什么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影响

网友C:
你弄懂之后说一声
路远求索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这个错误并没什么关系,网上是这么说的:
这个应该只是一个提醒,只是说明该中间继电器只做为了输入或者输出,比如M26,你只驱动了它,但没有在程序中用它的触点,如果只用它的触点,却没有驱动它的线圈也是一样的

网友D:
这个不影响,因为你定义了线圈输出,然后这个线圈又没有将这个线圈拿去用做触点,所以就会报错

网友E:
PLC的ERR灯没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