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各位大神,PLC出错了 看看如何解决,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坏了,你看有二个模块上灯都不亮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把PLC内存清空,在检查一下电池电压,如果不行换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坏了,你看有二个模块上灯都不亮了。

请问第二个模块是编码器,还是IO?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个模块是编码器,还是IO?

绝对值编码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模块

那这个模块正常的话,灯会亮吗?亮那个?
lishunlong86

网友C:
你第一张图上面不是显示的有错误代码了,实轴和虚轴报错了,根据错误代码排查就可以了
lishunlong86

网友C:
轴1的离合器退出是错误,你断电或者CPU复位看看!程序的Bug而已!

网友D:
Q系列都快淘汰了,你们居然还有A系列的。你们厉害啊。前几年遇到过一次A系列故障瞬间就觉得A系列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系列都快淘汰了,你们居然还有A系列的。你们厉害啊。前几年遇到过一次A系列故障瞬间就觉得A系列不靠谱

你到底懂不懂,你这不是答非所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1的离合器退出是错误,你断电或者CPU复位看看!程序的Bug而已!
[attachment=217232]

大神,多次断电 多次复位没用!主程序也重新灌过。请问大神你说的程序是指PLC程序?还是运动控制程序?谢谢了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多次断电 多次复位没用!主程序也重新灌过。请问大神你说的程序是指PLC程序?还是运动控制程序?谢谢了

运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