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如图,应该怎样简化,程序更简单

网友A:
图1这样   图2简化不了
受教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图2前面的输入按照楼上的方法,输出改为 fmov k3 d104 k4   试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一个M继电器动作了,其他的都被传送了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C:
图二不用循环可以变止
> v0 k3   rst v0
ld m0v0     mov k3 d104v0
ld m8000 inc v0
看楼下

楼主:
ld m0V0      没有问题??

网友C:
是3U吗?3U是可以的、。、、

网友C:
图一的简化除了楼上的,剩下的感觉只有放结构化工程里使用TON,输出点可以自己定义。将输出定义成M。就可以为组合判断了。

网友D:
感觉1楼简化的有问题,楼主的是T40到T47中只要有一个接通,就输出报警M151,1楼改的是T40到T47中都没接通时才会输出M151,T40到T47中只要有一个接通,就不会输出M151。
路远求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1楼简化的有问题,楼主的是T40到T47中只要有一个接通,就输出报警M151,1楼改的是T40到T47中都没接通时才会输出M151,T40到T47中只要有一个接通,就不会输出M151。

1楼可以的,你没看到最后取反了。图2也不多,如果多一些可以用循环加变址简化。

网友F:
报警信息是越详细越具体越好,为什么要去简化呢?
你这个报警信息太简单了,会让使用者不明所以

网友G:
1楼让人张见识了,收藏

网友H:
我的感受就是不能一味追求程序简化。现在的PLC速度都比较快,无须争取那一点点时间。
1. 以易读为标准。尤其是报警部分,最好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哪里报警。
2. 也不要追求复杂的指令。简单的逻辑图更易后期维护。即使有点小问题,也很容易让客户自己修改,省得天天烦自己。
3. 程序里尽量多留“坑”。方便后期增加功能,使元件分配看上去更整齐易读,有规律可循。
4. 有可能的话,尽量做得通用一些。方便其它项目移植。

网友I:
也可以这样

网友J:
报警程序越详细越好,操作员自己都会修理。程序简化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