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博图中定时器点的使用

楼主(2017-11-29):
以前用定时器或者计数器时可以把 T1 或 C1 作为一个bool量的常开或常闭放到逻辑控制里重复使用,可是博图好像不可以,难道用它的out输出位再去用???

网友A(2018-04-12):
博图里面用T、C的时候会跟随一个DB块的,也就是说博图里面把T、C指令按照FB来处理的,用T、C的Bool状态时,写法是T1.Q、C1.Q等等,T1、C1这些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义DB块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