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我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现在想从一个PLC上直接并线到另一个PLC,经过测试,信号是可以同步过来,但是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编码器信号好像会偶尔出现丢脉冲的情况,造成计数值有偏差,求解
    另外:解释一下使用的情况,就直接分为“主机”和“分机”比较清楚。编码器电源直接接到主机上,电源负端与分机的电源负端接一起,信号线A、B直接并线到两个PLC上
    问题:两个PLC的电源正端要不要并在一起,如何才能防止编码器丢脉冲

网友A:
用转换器一分二
请问有转换器的型号吗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为什么不在主从PLC之间走通讯?走通讯就可以在主机上随意读取当前计数器数据!
搞技术的多这样异想天开挖空心思的去做,迟早得老年痴呆症!!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被逼的。。。。

网友C:
如果两个plc通讯就方便了

网友D:
也可以同一根轴装两个相同的编码器的。老外的设备有这样用法
成本高,我这边要控制成本,所以没办法这样弄

网友E:
一看到控制成本就头大~~~
huiyang

网友F:
一个编码器有多贵?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同一根轴装两个相同的编码器的。老外的设备有这样用法

网友G:
建议最好还是不要这样,这种用法很容易把编码器烧掉,一个增量编码器又没多少钱,等出问题了维修费用加上耽误的时间都要比增加一个编码器费用多
旋转编码器

网友H:
编码器没有很贵吧

网友I:
处理异常状况的成本可以买一堆编码器。
节约成本,要分辨轻重。

网友J:
个人意见是买两个编码器是最好的,走通讯都没有空上方便
QQ:611369538

网友K:
给你老板做吧

网友L: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M:
用过两个台达DVP-40EHT3与欧姆龙360 ABZ 24V的编码器共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N:
这样接没有问题,电源正不能接一起,负和地线接好就OK !最好用外部电源的方式,我经常这么做,没问题。

网友O:
都是大神,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P:
两个PLC做通信多省事啊

网友Q:
不能这样并接 ,应该PLC与PLC通讯上读起信号。

网友R:
我就用一个编码器给变频器做速度闭环,同时接到PLC来反馈实际位置;用变频器电源,和PLC共负极,2年换过一个编码器,设备精度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