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海泰克的触摸屏PWS6A00T怎么设置下载程序,有没有大神介绍一下,我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好

楼主:
SW1/SW2保留

SW3   SW4
ON    ON   使用者正常操作模式
ON    OFF  执行者生产烧机程序
OFF   ON   更新BIOS
OFF   OFF  执行硬件测试

SW5 通讯参数设定
ON   PWS使用硬体的通讯参数与PLC通讯
OFF  PWS使用ADP的通讯与PLC通讯

SW6输入密码
ON   当PWS开机自我检测后,要求输入密码
OFF  当PWS开机检测后不要求输入密码

SW7系统目录
ON   进入系统目录
OFF  不进入系统目录

SW8预设者使用等级
OFF   如PWS不要求密码(SW6  OFF)预设者等级=9
ON    如PWS要求密码(SW6  OFF)预设者等级=1

这个上面的对吗?

网友A:
把SW7打到ON,就可以进入系统画面,然后,选定下载口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进入系统后选好好通讯口,如果用串口线就用COM1,电脑的通讯口也用COM1,然后软件上选上载应用就可以了,如果要解密会提示你输入密码的。

网友C:
23交叉,5对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系统后选好好通讯口,如果用串口线就用COM1,电脑的通讯口也用COM1,然后软件上选上载应用就可以了,如果要解密会提示你输入密码的。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就是无法完成联机,为什么。我也打开了开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