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博图V14 SP1在添加HMI设备时,提示TIA portal错误,然后退出软件,但是在添加PLC设备时不会,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求各位知道的帮个忙,谢谢!

网友A:
wincc装了没有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发哥于2017-11-29 17:02发表的 博图V14 SP1问题 :
博图V14 SP1在添加HMI设备时,提示TIA portal错误,然后退出软件,但是在添加PLC设备时不会,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求各位知道的帮个忙,谢谢!

请升级至SP1 UPD1或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