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三菱L系列PLC和三菱MR-J3-A系列无协议通信倒腾了一个多礼拜,总算是搞定了。
总结如下:
1,L系列和FX系列有本质的区别,FX系列用一条RS指令就可以完成,而L系列需要两条指令。
2,FX系列收到的数据直接用HEX指令就能转换过来,而L系列需要把字拆分成字节,再把字节合并成字,再把字转成16进制ASCII→BIN16位。总体来说L系列比FX系列复杂。
3,L系列对方没有反应后,程序就卡住了,而FX系列会一直执行,当对方正常后,L系列会一直卡在那个对方,FX系列会直接通信继续。
4,把伺服PC20设置0    PC21 设置10
感谢前面的诸位大师傅的指点,现在把这个程序共享出来,希望高手们斧正。
程序里PLC读取伺服电机的当前转速和伺服驱动器的当前报警。不间断重复循环,我觉得用伺服的报警信号上升沿复位一下通信程序会更好。
如果把模拟量读出来,可以和给定模拟量信号做比较(速度模式,力矩模式,预防DA模块出问题,最大值输出。)
PLC读取伺服报警信号,可以通过触摸屏显示报警信息,减少对专业知识的依赖,尤其是伺服报警,往往一个公司也没有几个人精通,坏了就慢慢修,有的时候就是编码器线松了,或者急停信号线故障。或者DC24v出问题。所以整个触摸屏显示出来还是很有好处。
再次感谢前面的大师傅指点,感谢你们的帮助。再次感谢,法唘合十于禅城
附件: FX3U无协议程序(测试成功).rar (180 K) 下载次数:176
附件: L系列无协议和MR-J3通信.rar (169 K) 下载次数:156
  • 下载积分:+5(工控新兵蛋子)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daizhi) 很赞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1.更正之前建議

    2.使用 Pre-defined protocol 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