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9):
电脑装了两个系统,一个XP,一个日语版win7旗舰版,但在安装日语版gx works2时,点击Step.exe无反映,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是Setup.exe还是Step.exe?在XP系统下再试试,如果XP下没问题,那就是日文系统的事了。

网友B:
先装日文版软件试试,

楼主:
写错了,是setup.exe,先装日语版软件也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