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upload=1] 在电网电压正半波期间,D1导通,C1充电电流经稳压处理流入负载电路;电网电压负半波期间,D1截止D2导通,将C1内部所充电荷释放干净;我这个电路的正半波期间的电流走向是可以看懂得,但是在负半波期间的电流走向就不是很明白,尤其是c1内的充电荷是如何释放出去的?如果把D2拆掉,C2的充电荷还会释放掉吗?不会,为什么不会?

楼主:
这是图片,新手不太会查图片,谅解!

网友A:
倍压电路,稳压管接了稳压用
QQ106748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电路,稳压管接了不知道做什么?

这不是倍压电路,这是一个12v的稳压电路,其中稳压管是稳压的作用的。

网友B:
负半周期间,C1右端为正;正半周期间,C1同时经D1放电,因此输出的电压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半周期间,C1右端为正;正半周期间,C1同时经D1放电,因此输出的电压加倍。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4楼说得不对,普通降压整流而已

网友D:
上正下负:L---C1---D1---负载---N
下负上正:N---D2---C1---L

网友E:
阻容降压电路,集降压、整流、稳压未一体,低成本产品多使用这种方案,但能提供小电流有限,稳压精度也差

网友B:
倍压整流,12V限压。
,倍压整流电路,参考。

楼主:
各位只说了前一个问题,谁能帮我解答第二个问题:如果把D2拆掉,C2的充电荷还会释放掉吗?负载还会有电压输出吗?不会,为什么不会?

网友B:
D2拆掉后,成了半波整流,C2就是个滤波电容,起平滑电压波形的作用,电荷不会释放。

网友F:
D2拆了就无法工作了。
半个周期后,C1充满电,无法放电,后面周期停止工作。
原电路是电容降压半波整流电路,只能供小负载使用,稳压性能极差。加稳压管后只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但波纹随负载加大也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拆掉后,成了半波整流,C2就是个滤波电容,起平滑电压波形的作用,电荷不会释放。

那输出的电压会减小,达不到12V把

网友G:
如果D2拆除,那么D1回路就只有半波,也就是直流了,C1充电后就没法释放,那么也就没有电流流过负载了;
本电路是电容降压电路,利用电容的容抗来限制负载电流,1UF电容在220V/50HZ电源负载下约产生72mA电流。电容降压要根据负载电流和电源电压和频率选择C1.

网友H:
d2拆掉就成了半波整流电路,c2的电流只能通过负载放电。

网友I:
仿真结果如下,但是否符合实际这要搭接真实电路才能确定!

完整电路仿真结果

去掉D2,不带载仿真结果

去掉D2,带负载仿真结果

注意,如果改用交流电表测量,结果也会不同。
  • 下载积分:+3(1992sd)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咗臉ヅ微笑ぺ)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真结果如下,但是否符合实际这要搭接真实电路才能确定!

    完整电路仿真结果

    [attachment=217384]

    去掉D2后,加上负载,怎么负载两端的电压会这么低,几乎就是没有了

网友I:
    根据给出的参数,你这个电路的电流本身就这么小(见第一张图),带上负载后(510欧)那不是更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