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大家好,我是小白!
请问一下手提通过网线连接到富士触摸屏怎么一点反应都没,下载屏幕程序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楼主亓攸立于2017-11-30 10:10发表的 富士触摸屏,求大神进来! :
大家好,我是小白!
请问一下手提通过网线连接到富士触摸屏怎么一点反应都没,下载屏幕程序要怎么设置

你需要设置你的触摸屏的IP地址,子网掩码等参数。

在富士电机的参考手册的附录中有详细步骤,不要问参考手册,因为你安装软件后在帮助下就有参考手册。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0(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好的,我先试下

楼主:
    软件上面已经设好了,但还是不行,是不是触摸屏硬件也要设的呢

楼主:
    一插网线,屏幕就黑屏了,网络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插网线,屏幕就黑屏了,网络不通

    您需要确认你插入的是以太网接口,而不是标有MJ1,MJ2的串口。

楼主:
    可以了,通讯线问题,不可以直接连网线,要串口+专用线

楼主:
    新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问题怎么解决

    您的这一款似乎没有以太网的功能。

    因此请您备好UG00C-T(针对富士UG系列)或V-CP(针对HAKKO的V6系列)线缆,它们是同一条线,因此你只需要备一条就可以了。

    然后将上述线缆的RJ45端子插入你触摸屏的MJ1口,9针串口的一头接入你的PC上的RS232串口。

    最后在你的软件中通讯设置中选择串口并设定通讯波特率,然后选择PC<-进行上载,上载过程中可能需要按SYS+F1键切到系统页面。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亓攸立)

楼主:
    嗯嗯,线路问题明白了,谢谢!
    但现在电脑下载界面程序到触摸屏之后,就出现图片那个界面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线路问题明白了,谢谢!
    但现在电脑下载界面程序到触摸屏之后,就出现图片那个界面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您连接您项目中设定的通讯,例如通讯对象是PLC,请连接PLC………………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亓攸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