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客户送来一个ABB变频器55kw,上电报sc报警或者短路报警,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我是没有什么头绪的,大多数都是排除法确定是那块板子的问题,从而更换电路板。这次在检修期间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说报短路报警,一般都是存在威胁到IGBT正常工作病因或者IGBT本身有问题亦或者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从而确定了检测方向,1、检测IGBT的驱动电路2、检测IGBT的好坏3、排除检测电路的问题。上电前静态检测IGBT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也通过拆除霍尔元件排除其原因。当检测驱动电路时,测量驱动芯片的工作电压时,发现其中5个电压都是23V左右,而另一个确实30V左右,明显偏高。究其原因发现其截至电压-7V变成了-15V,进一步检测确定是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对导致。更换变频器正常。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B:
直接换电源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C:
楼主 ,可以教我维修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