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我这里有个FX3U-80MT的PLC

   一开始用的好好的,在厂里试机时候,带了个FX2N-16EX的输入扩展。。厂里试机10多天没有报警

  东西发到客户那里了,一开电。就报警了,AL灯也亮了。。代码0050 和6801
   查了半天,是由于 80的点的PLC 输入点自带是X0到X47,,然后程序只要出现X50以上就会报警
如果程序是没有X50以上就不报警,,意思就是说这个PLC不能带扩展了,

  然后报警还有这样的,报警故障1,把16点的模块拔掉,然后输入X50程序,,PLC报警灯不亮,但是也报警 1050代码  IO错误

   报警故障2  把16点的模块插上,然后输入X50程序,PLC报警灯就会亮。,,报警 0050和6801代码

   然后我把PLC主机换一个同样的,就不会报警,,故判断是这个PLC有问题

      这PLC是正品供应商那里买的。。打电话给三菱官网。问不出问题,叫寄去检修。他们也不知道,再打辨别真假电话,寄去查真假还要100

         哪个高手懂是啥回事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是主机和扩展不匹配。

把这二个东西侧面的标签拍图发来看看

这样我就可以识别真假或生产日期了

个人认为两种情况(1,其中有一项是假货,扩展模块假的可能稍大些。 2,两者生产日期相差太远,不匹配)
可是我换了PLC主机,没问题啊,,扩展也换了,一样

不加扩展也罢报警IO错误

还有 报警故障1,把16点的模块拔掉,然后输入X50程序,,PLC报警灯不亮,但是也报警 1050代码  IO错误
  •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好贴好贴!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是主机和扩展不匹配。

    把这二个东西侧面的标签拍图发来看看

    这样我就可以识别真假或生产日期了

网友C:
    也跟着学习学习识别真假的知识

网友D:
    扩展可能是高仿的
    那换PLC主机怎么又可以

网友E:
    三菱PLC我就没见过真的.都是浙江台州那边翻新或者生产的,现在假的也当真的用了.不过只看外壳就能分辨出真假来.

    现在假币可以当真币用.

网友A:
    根据你修改贴子上的图
    鉴别如下:
    一、 FX3U-80MT/ES-A  序列号1784963是正品
    二、FX2N-16EX  序列号  22Y1679 这个是假货

    故障原因分析:
    新版本的正品FX3U主机更新过程序,识别到假货模块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老一代的主机没这功能,所以不报错。

    解决方法:
    重新购买一个正品的FX2N-16EX  序列号为17开头的,纸盒子上有三菱标志的那种
    然后清除PLC内存,重新写入程序。

    外包装如上图。要买纸盒上有三菱标志那种,17年新款的就是这样。16年的没有三菱标志。

网友F:
    這種事情台灣也一堆,也號稱代理賣的正品,看標誌就知是仿品,同一個仿品擴充模組,裝在正品FX3G警報,另一台正品FX3G就不會.只能說山寨太強大.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买个正品 放在你单位 专门用来检验真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菱PLC我就没见过真的.都是浙江台州那边翻新或者生产的,现在假的也当真的用了.不过只看外壳就能分辨出真假来.

    现在假币可以当真币用.

    请大师看看是不是真的,外壳上写着FX2N 32MT.
  • 下载积分:+1(ymmfa) 真品,老货。

网友H:
    又学了一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大师看看是不是真的,外壳上写着FX2N 32MT.

    我一公里之外就看到这是假的.

网友I:
是不是PLC设置了密码,使用客户照网的方法来破解PLC的密码,听说那种破解PLC密码容易烧坏PLC的扩展口。有点像你说的现象

网友J:
这个32MT好像是正品吧

网友K:
找站长买啊

网友L:
这个2n的应该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