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请教下论坛的大哥大佬,GX WORKS2这个结构体具体怎么用?看着有点是标签,能否给个例子学习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一直理解不了,不知楼主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B:
R系列和FX5U不知道是不是占用原有的寄存器和继电器,Q,L,FX3U都是占用原有的,用于重复程序很有帮助,例如3个星三角启动电机可以编写一个块,之后用块来解决,例如压缩包里的程序,自己去慢慢悟吧,可以用中文,英文,数字来代表D,T,M等等,新版本的FX3U可以完全支持,例如下载进去什么样传回来就什么样,旧版本不行
附件: FB块编程.rar (161 K) 下载次数:662

网友B:
别去纠结星三角程序做的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R系列和FX5U不知道是不是占用原有的寄存器和继电器,Q,L,FX3U都是占用原有的,用于重复程序很有帮助,例如3个星三角启动电机可以编写一个块,之后用块来解决,例如压缩包里的程序,自己去慢慢悟吧,可以用中文,英文,数字来代表D,T,M等等,新版本的FX3U可以完全支持,例如下载进去什么样传回来就什么样,旧版本不行

大哥您给的程序看着是FB的应用,其实,我是问FB底下那个 “结构体” 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C:
没用过,不过应该跟C里面结构体类似,就是自定义一个数据结构里面包含一些变量

网友D:
结构体就是类似于数组的一个储存变量的东西,只不过结构体内部的数据类型可以不同

网友E:
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其实就是各种数据组在一起作为一个类型来使用。举个例子,一开始交通灯可能红黄绿灯都是分开红灯一个,黄灯一个,绿灯一个,后来有人发现其实可以把这三种灯组合起来生产为一个标准的东西,只要购买一个三色交通灯,就可以满足,不再需要分别买三种灯。

网友F:
引用楼主yuanyaozi于2017-11-30 11:08发表的 请问下三菱GX WORKS2里面的这个结构体是怎么用法? :
请教下论坛的大哥大佬,GX WORKS2这个结构体具体怎么用?看着有点是标签,能否给个例子学习下?谢谢。

[attachment=217278]

图一是定义结构体

图二是调用结构体

图三是使用结构体
  • 下载积分:+1(xiaobaiya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a1174381459) 图二不是 分配结构体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