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教QD77MS专用指令ZP.PFWRT的用法

楼主(2017-11-30):
正在学习MR-J4伺服控制,想使用QD77MS专用指令ZP.PFWRT写入数据,指令中的存储控制数据的地址“S”,其中“设置方”在手册里没有给,PLC程序上怎么分配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手册上有讲啊
这里的S应该就是指你存放数值用的软元件,比如D10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讲啊
[attachment=217281]
这里的S应该就是指你存放数值用的软元件,比如D10 这样的
情况是这样的,学习别人的程序,发现下图中的D4452没有数据来源,查手册看的有点不理解。
也没有从外部HMI输入

网友A:
虽然没有直接写D4452,但我估计程序里还是有。
比如FMOV BMOV 等批量指令。 或者有变址寄存器等。
触摸屏上有时也可能有间接的指令方式。 甚至是脚本等。
下载积分:+1(siikee)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说的是,触摸屏脚本程序有可能会间接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