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Y0脉冲读取

楼主(2017-11-30):
怎么编写 从Y0 读到 D10 的 程序

网友A:
如图
注意是32位的,用法比如 DMOV D8140 D10

楼主:
假如 不用 PLSY/PLSR 用的 DDRVI D1 D2 Y0 Y10 假如没有完全运行完 就不知道走多远了 怎么读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 不用 PLSY/PLSR 用的 DDRVI D1 D2 Y0 Y10 假如没有完全运行完 就不知道走多远了 怎么读取呢
对DDRVI一样有效果的。
当然看PLC型号。D8140这个地址是为了兼容FX1S 1N这些老型号。
FX3S FX3G FX3U 还把Y0 Y1 Y2的脉冲值存在了D8340 D8350 D836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