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各位大师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个地方了,本人初来小白,才接触PLC,我用GX WORKS 2 编写 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仿真里面运行是没有问题的,10个灯先扫描点亮,再同时亮闪三次,再循环,但是写入PLC后,10个灯也能扫描点亮,最后一起亮,但是没有闪三下,没有闪三下,和在仿真里的不同,找原因找了好久,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怎么发不了图片呀

网友A:
截图不全,发上来,明天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不全,发上来,明天给你看下

感谢大师回复

网友B:
是....截图不全,不过看过你使用 [RET] 指令, 就知道你是调用子程序 (Call Sub program)。
在调用子程序时, 是不可使用延时。
所以, 请在将其搬移到主程序 (Main - FEND 之上) 使用即可。
祝你成功

网友C:
你把T7的时间调大一点

网友D:
另外,继电器输出方式的PLC,只支持低频的闪烁。例如: 亮1S,灭1S。频率高了,要么没反应,要么使用久了损坏继电器触头。

楼主:
又拍了几张图片,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T7的时间调大一点

大师,我把时间调成三秒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继电器输出方式的PLC,只支持低频的闪烁。例如: 亮1S,灭1S。频率高了,要么没反应,要么使用久了损坏继电器触头。

感谢大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截图不全,不过看过你使用 [RET] 指令, 就知道你是调用子程序 (Call Sub program)。
在调用子程序时, 是不可使用延时。
所以, 请在将其搬移到主程序 (Main - FEND 之上) 使用即可。
祝你成功

大师;看不明白

网友E:
程序没有写对,计时器T7的常开位置,上面是自己断开自己,下面就不能用T7的常开了要另做一行,用T7的下降沿计数

网友F:
你不能把程序 传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看不明白

看了你发的程序后, 发现错误猜测你的问题, 导致答非所问, 非常抱歉!
主要问题是程序中“关闭没有延时”,T7 抵达 k6 后关闭所有输出仅仅一个扫描时间后立即开回,眼睛没有那么快察觉到已经关闭后再重开,故错觉没有闪开闪闭三下。

楼主:
我上传程序试试,还没试过呢。
附件: 10灯逐步点亮 - 副本.zip (165 K) 下载次数:30

楼主:
又按照10楼的大师方法改了,还是不行,其它都好,就是不闪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发的程序后, 发现错误猜测你的问题, 导致答非所问, 非常抱歉!
主要问题是程序中“关闭没有延时”,T7 抵达 k6 后关闭所有输出仅仅一个扫描时间后立即开回,眼睛没有那么快察觉到已经关闭后再重开,故错觉没有闪开闪闭三下。

大师 我把时间调长也是一样的,调成几秒也没有闪三次

网友B:
描述:闪烁程序
引用 楼主:

大师 我把时间调长也是一样的,调成几秒也没有闪三次

不是把时间调长, 而是需要更改程序, 塑造闪烁程序
描述:更改程序
附件: 10灯逐步点亮 - 副本_v1.01.rar (158 K) 下载次数:36
  • 下载积分:+1(迷花不事君)

网友G:
    看看附件是不是正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附件是不是正确的了

    前辈,没问题了,就是这个效果,你真厉害,但 是我这个程序是从书上抄的,怎么会是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把时间调长, 而是需要更改程序, 塑造闪烁程序

    感谢大师回复,问题是为什么用模拟是正常的,写入PLC就不正常呢,而且这是我从书上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回复,问题是为什么用模拟是正常的,写入PLC就不正常呢,而且这是我从书上抄的。

    模拟是正常?你没有在看我的回复?
    1) 主要问题是原程序中“关闭没有延时”,
       T7 抵达 k6 后关闭所有输出仅仅一个扫描时间后立即开回,
       眼睛没有那么快察觉到已经关闭后再重开,
       故错觉没有闪开闪闭三下。
    2) 比较实际修改后与模拟, 发现模拟确实有很迅速的开关;
       而修改后的会有“关闭延时”, 闪烁比较慢 。
       模拟工具会有显示延时,让你可以去感受到一个扫描时间的动作, 但实际上PLC 运作速度太快, 肉眼难以观察到。
    3) 我不鼓励抄或记书本/样本而不去加以探索和理解。
       所谓"仅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所有的记载仅仅能够引领我们认识这个概念,剩下的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理解,方能融会贯通。
    4) 与你共勉: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名师指路不如自我觉悟。

       愿你能多加油,将来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悟。

网友H(2018-06-05):
    大家都很热情

网友I:
    很不错的交流方式和地点。。。

网友J(2018-09-23):
    直接在PLC中运行,发现哪里不对再改,会改对的。

网友K: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