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

楼主(2017-11-30):
两个三菱PLC能否进行无协议通信??????

网友A:
可以,No problem

网友B:
肯定没问题
就是看你是怎么个玩儿法

网友C:
应该介绍下的具体方法

网友C:
111111是什么

网友D:
通信方法有很多,这与PLC的型号和配置的功能模块或板有关。以FX3U为例,配置RS485BD通信板或RS485ADP-MB模块,可以实现N:N、MODBUS通信,配置CC-Link主、从站通信模块,可以实现CC-Link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