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新手正在开发一个链传动线上的多工位装配机器,目前各工序不良较多,停顿复位须重新开始,导致目前机器停顿很多,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用步进程序是否更合适,如工序出现不良时后工序不装配,直接从最后工序排出,但不影响前工序,是否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指令程序.

网友A:
这样描述,看不懂你的要求
图+要求+描述更直观

网友B:
每个工位装配前提条件就是有产品且OK,搞个有料状态和OK状态(或NG状态),往下一工序时移一下位,最后工序搞个NG出料就好了啊

网友C:
用移位指令应该可以
huiyang

网友D:
这种情况是你整个设计问题,和程序不是直接关系。何况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是你整个设计问题,和程序不是直接关系。何况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程序是为硬件服务的,硬件有缺陷,优化的程序也会减少不良处理时间不?我这台机器总共有12个工位,中间工位出现不良不方便及时排出,只有最后一个工序能排不良,现在的关键是那种方式能减少不良处理的时间,从而提高装配效率!

网友E:
个人意见觉得从最后一个工位排出吧,只要记住某一个产品为NG的产品,每一个工位都不对其操作,去到最后一个工位再取出,这样就比较好,但是程序可能就比较复杂。我做过一条16米长的流水线,就是做这个方法来实现功能
  • 下载积分:+1(liu415200qii) 热心助人!
  • QQ:611369538

网友E:
    个人不支持用移位指令,因为链条传动时的位置不好确定,工位太多了,我用的是变址寻址来实现的。
    QQ:611369538

网友F:
    用移位指令可以做,我们之前很多设备都是这样处理的,链条移动一个工位,NG标志跟着移一位就可以了,其他工位检测到NG标志不启动本工位动作,到排料工位时只要检测到NG标志就启动排料
  • 下载积分:+1(liu415200qi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