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30):
指示灯正常,三灯全是长亮。程序也没有错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换了二个,都是这样。哪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既然FX2N-4DA 升FX3U-4DA,肯定是有变化的。 所以一定要仔细看手册。
很多不懂技术的商贩给客户说新旧型号可以完全代替,那简直就是乱来。

你这个情况的明显问题在于:
FX3U-4DA分辨率大幅度提高。根据你的程序,对应FX3U-4DA,是-10V到+10V对应-32000到+32000
发送1000的值给它,电压值估计只有0.31V,所以你认为它是坏了。
假如发送32000,再测量就有10V了。所以需要调整程序里相关计算部分,把数值按比例放大。

详情参考相关手册。关键两处截图给你:

额外提一句:4DA还好,缓存0-5基本用途相同。4AD的话连数值都不会有,连缓存地址都变化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用心解答,我这个不是升级,是用FX3U的PLC接FX2N4DA。卖家讲可以用的,手册上查也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是不行的,这种4DA换到FX2nPLC,就可以工作。换到FX3UPLC上,DA转换灯常亮,手册上说是环境条件不适合。(正常是快闪)。用卖家提供的程序测试也是一样的,卖家也没招了。让再换个3U的PLC试试。

网友B:
可以,我用过

网友C:
FX3U主机配FX2n-4DA绝对可以用,用的多了去了,就今年开始2n的货难买了才用的3u-4da。
楼主程序没错,用PLC诊断看下有没故障码,还有现在的3U主机对2n的模块有了防伪检测以前高仿的fx2n-4da用不了了

网友D:
手册上面讲是可以这样搭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