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用CP1H高速计数口0读取编码器的频率,想用这个频率来作为伺服的运行频率,但是没有成功.
请问那位大神指点下,编码器的AB相接100。08和100。09,计数器0用过相位差与增量式都不行,指令用PRV  #0010     #0003(或#0033)  D300    指令运行中看到D300有数据,但就伺服不启动运行。 伺服启动程序是PULS  #0 #0  D104  后面在跟指令SPED  #0  #0101  D300(这里的D300就是PRV指令读取频率的D300),测式伺服不运行输出点100。00与100。02灯不亮,如把SPED  D300改为屏频率设置的D,伺服就会启动运转。请大神门指点下,错在那里。谢谢。

楼主:
看来大师们都很忙,没人回答他们认为简单的问题

网友A(2018-06-20):
有编码器相关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哦
旋转编码器

网友B:
仔细看PLC说明书 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再看脉冲配置怎么使用,妥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