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以前都是用三菱PLC 的,现在要换成欧姆龙的了,完全不是一回事。关于点的映射,变量什么的,感觉很模糊。
各位工友有没有简单的程序可以发我学习一下的。两个轴,一个气缸,简单的往复运动就可以了,最好带个IO表。
小弟也在努力看说明中,只会内部变量的一些点动。至于怎么联系外部,配合使用,完全不明白了。
谢谢大家先!

小弟邮箱:zxjdw@sina.com

网友A:
1个轴 2个汽缸用NX1P2?
这个PLC带轴要走总线的 entercat,如果是欧姆龙自己公司的伺服好搞,第三方的就有些麻烦。
软件和传统的不一样,所有的外部输入输出都要IO映射 ,即定义变量。
多看看说明书或者上官网看视频,相信对你会有帮助!
是的,用欧姆龙自己的伺服,是走总线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把他的原点信号,前限后限怎么读出来作为条件使用。所以想看看各位有没有简单,走个来回运动,到位驱动气缸,气缸到位回复,然后电机回来。像这样的样例。

网友B:
1楼说的对,输入输出都是自己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映射IO(比如添加的IO模块)

网友C:
两个轴,一个气缸用NX的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不浪费,现在先学习简单的,会了之后再大型工程。现在先考虑会用的问题。

网友A:
  极限和远点都是接在伺服驱动上的,有系统变量可以调出来

回原点和走绝对单位都有功能块直接用

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找,但我这电脑还没装软件。。。
那还是麻烦找一下吧,多谢!